请教100MHz信号的滤波,采用哪款FPGA芯片合适呢?

楼主(2012-07-20):
如题,如果想做100MHz左右的信号滤波处理,选用Altera或Xilinx的哪款芯片便于开发呢?

楼主:
是问题太难了?还是太简单了呢?呵呵

网友:
你是说软件滤波?

楼主:
咳 还是自己找点资料 大家一起来讨论吧

网友:
都可以,哪个顺手用哪个,哪个都不顺手就别折腾了。

楼主:
答复3楼的朋友 我在想用FPGA芯片实现信号采样后的数字滤波

网友:
看看两家的数字滤波器IP核的数据手册,里面有典型参数下的性能比较!
比如x家的ds795

网友:
纯数字滤波算法学习的话,用matlab仿真就可以。
只是跑一个100M的数字滤波,找个3K以上的FPGA开发板就行,谁家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