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对比度负压调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20):
最近在做LCD,看了许多资料都有这样两个引脚描述:“对比度负压调整输入”和“逆变-22.5V负压输出”。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对LCD显示有什么作用?
还有“led背光电压输入”对显示有什么影响?

网友:
相当于调整驱动电流吧
输出接可调到输入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