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39比较器的同相和反相端能否输入浮空的电压差?

楼主(2012-07-20):
    比如LM339的电源为隔离出来的电源,而输入端输入另一个电源输出的信号,未共地,请问能否工作正常?

网友(2012-10-23):
可以工作,因本來輸入就會存在一個OFF SET電壓

网友:
需要共地,否则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我觉得要共地,要不是输入信号也没有信号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