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的串口引脚设置

楼主(2012-07-20):
   通常串口引脚为P0.4 和P0.5,
  那么可以通过修改设置把UART TX0, RX0 连到端口引脚 P0.2和 P0.3吗?

网友A:
uart0引脚是固定的,uart1可以改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0引脚是固定的,uart1可以改变 。

   看了说明书, 就是不知道如何uart1的引脚,我想将输出引脚改变到 P0.2和P0.3上?
   知道的,请执教一下!

楼主:
   呵呵,实现了!
     // P0.0  -  Skipped,     Push-Pull,  Digital
     // P0.1  -  Skipped,     Push-Pull,  Digital
     // P0.2  -  TX1 (UART1), Push-Pull,  Digital
     // P0.3  -  RX1 (UART1), Open-Drain, Digital
     // P0.4  -  TX0 (UART0), Push-Pull,  Digital
     // P0.5  -  RX0 (UART0), Push-Pull,  Digital
     // P0.6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0.7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1111 1111
   P0MDOUT   = 0xFF;
   P0SKIP    = 0x03;
   XBR0     = 0x00;        // UART TX0, RX0 不连到端口引脚 P0.4 和 P0.5
  // enable UART1
  // UART TX1, RX1 连到端口引脚 P0.2 和 P0.3
   XBR2     = 0x01;
   XBR1     = 0x40;  // Enable Cross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