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8051单片机与电脑通讯代码,要求见帖子

楼主(2012-07-20):
波特率115200,带奇校验,用方式3的,求代码或者指导

网友:
呵呵,我最近也在搞这个用modbus

网友:
配置好了,直接通信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串口调试助手,第一个字节可以正确接收,后面的字节就不对了

楼主:
用的sscom3.2,里面奇偶校验位是假的,用4.2版本的,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