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官网怎么找不到modelsim se了,只有PE和DE

楼主(2012-07-20):
哪位有modelsim se 6.3以上的版本?

网友:
ModelSim SE版主页上有个页面有,不好找。网上只能下到6.2的,新的就是10.0了,你可以仔细找找。

网友A:
官网 填个表即可下

网友:
我有6.5 se 可用

网友:
各个版本的最新版分别是:6.3f 、 6.4g 、 6.5g、 6.6g 、10.0e 、10.1b;文件太大了不好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 填个表即可下

PE和DE都可以找到,但SE找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PE和DE都可以找到,但SE找不到啊

ase版本的应是有吧,我都在官网上下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e版本的应是有吧,我都在官网上下载的呢

现在去看看,如果找到麻烦发个网址,谢谢,以前我也下载过多次

网友(2013-05-02):
SE 10.1b 怎么破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