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自带的硬件RTC真是TMD蛋疼啊

楼主(2012-07-20):
没有后备电池引脚,如果复位1下,马币,RTC又是从初始值开始走了,0000年00000000全部都是0了,恢复默认值............

网友:
电池直接给MCU供电不就行了,平时把除了RTC以外的都关闭

网友:
就算有后备电源引脚,后备电源难道就绝对不会掉么

楼主:
问题是在于,复位后,RTC就没了.....复位啊同学
有后备引脚就不会,只要电池不挖掉,就不会清空

网友:
有后备引脚复位就一定不清零么?未必吧。另外显然还算不上什么大毛病,如果这蛋蛋也疼,那。。。。。蛋蛋前景堪忧啊同学

网友(2014-02-18):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在于,复位后,RTC就没了.....复位啊同学
有后备引脚就不会,只要电池不挖掉,就不会清空 ...

楼主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正用5438A的内部RTC;选内部电容CAP_3;外部32K晶体,发现跑10分钟左右会慢2秒的样子;而且别用电池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能交流下不

网友:
我觉得也是。没有单独的RTC电源,只能使用系统电源,虽然这是为低功耗设计的,如果要是纽扣电池的话,害怕系统电流大时,电会用完

网友(2022-03-01):
我用msp430F6435内部rtc问题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