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T4238背光驱动ic烧毁!

楼主(2012-07-20):
应用CAT4238驱动有9颗白灯的液晶屏背光源,5V输入,结果生产中约有10%的CAT4238烧毁,有烧糊的、不亮的等...请各位帮忙,感谢!

网友(2012-08-22):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发烫

网友:
先换个个头大一倍的电感看看,判断一下是不是电感饱和导致的。

网友:
散热够吗?

网友:
我用的是屏蔽电感,就像楼主头像那个电感

网友A:
你的原理图,还有PCB,不然咋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理图,还有PCB,不然咋知道?

看得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得见吗

看不出啥问题哎,最多PCB布局二极管有点远了·没准你买的原件质量不太好吧·电容C11 ,你用的10UF? 0805的封装·6个LED,估计有18V了,10UF的0805瓷片电容 耐压估计10V多吧,估计击穿了,导致芯片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啥问题哎,最多PCB布局二极管有点远了·没准你买的原件质量不太好吧·电容C11 ,你用的10UF? 0805的 ...

画的时候没注意,焊的时候都是焊电解电容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