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为什么不能实现闪烁灯啊?求解啊

楼主(2012-07-20):
#include<msp430G22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0;
  CCTL0=CCIE;
  CCR0=2047;
  TACTL=TASSEL_1+MC_1;
  _EINT();
  _BIS_SR(LPM3_bits+GIE);
}
#pragma vector= 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BIT0;
   //CCR0+=50000;

}

网友:
大哥 你的循环体呢

网友:
是输出方波啊。要用示波器吧

网友A:
你的main函数没有while死循环
跑一遍就结束了
然后单片机又重头开始
然后又重新设置中断
又结束又从头开始
这个过程很快
你的中断根本来不及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ain函数没有while死循环
跑一遍就结束了
然后单片机又重头开始

#pragma vector= TIMER0_A1_VECTOR  其实是这里的问题  我设置成A1了 应该是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