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2.54mm间距 表贴 双排针

楼主(2012-07-20):
寻找 2.54mm间距 表贴 双排针 20、40pin皆可,项目再用发现市场上找不到,悲剧

大家有使用过或有购买渠道的请留言 感谢

网友:
贴片还弯针,估计不好找

网友:
造型好销魂啊……

网友:
做PCB的时候把插件孔做成表贴的放在板子边缘就可以把不是表贴的排针当表贴排针用了

网友:
好像没有见过

网友:
这种还真不常见...  拿插件的双排弯针, 人工弯成这样吧
这种要是常拔插, 肯定容易引起焊盘掉

量大找工厂订制

网友:
没见过,连弯脚插件的都少。。。
帮楼主顶顶,或许有朋友有这类型的。。。。

网友A:
这是DIY或定制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DIY或定制品吧?

应该是常规的 见过一个研讨会上的开发板都是这个针

楼主:
本来是想用作DSP的调试接口,是在TI的一块开发板上见到过,便引用,发现市场无货。

购买了双排直角弯针,自己加工了

网友B:
http://fuyingcom.h215.000pc.net/ ... ;id=1601&flag=0
# 名称:817# PH2.54 mm 2*XXP 卧贴式料号:P771XX2341801
# 产品类别:排针1.0、1.27、2.0 、2.54mm系列
# 产品编号:817# P771XX2341801
说的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fuyingcom.h215.000pc.net/pro_show.asp?areaid=411&id=1601&flag=0
# 名称:817# PH2.54 mm 2*XXP  ...

是的!
居然找到了,不知道最小起订量是多少...

网友C:
我在想,里面那排该怎么下烙铁。。。
淘宝上见到有卖,就不知道有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里面那排该怎么下烙铁。。。
淘宝上见到有卖,就不知道有货不

可以用锡膏+热风枪

网友:
这个贴片机估计上不了,还得人工摆吧。如果能上贴片机生产效率也高不到哪里哦。还不如用插件的,而且机械强度更高。

网友D:
接插件用贴片的强度不够吧。用几次估计焊盘就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插件用贴片的强度不够吧。用几次估计焊盘就得掉。

做程序调试、烧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