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振铃了~~~~~~

楼主(2012-07-20):
Pmos驱动的基本Buck电路
在mos管D对地波形出现振铃

而且不同占空比震的不一样

看图
小占空比

放大

大占空比的时候好一点 没那么严重

RC吸收电路可以吸掉吗?
请教一下计算公式为何?

网友:
这个用RC效果应该不大~
方便的话可以贴图来看看~
看看上管的导通电阻式不是过大了?和后面的LC构成了振荡网络

网友A:
产生这种波形的原因是电感小负载轻,电路工作在DCM模式,电感储能完全释放后与寄生电容的能量形成阻尼振荡。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不需要吸收。如果嫌EMI大,可以增加电感量,使电路工作在CCM模式就不会有这个振荡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这种波形的原因是电感小负载轻,电路工作在DCM模式,电感储能完全释放后与寄生电容的能量形成阻尼振荡 ...

兄弟 可否说详细些

带感性负载 比如无刷电机 的时候波形正常

带容性电机的时候就这样了。不同的负载波形还不一样,这样输出电压没法调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 可否说详细些

带感性负载 比如无刷电机 的时候波形正常

理论分析:http://ecee.colorado.edu/copec/book/slides/Ch5slide.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分析:http://ecee.colorado.edu/copec/book/slides/Ch5slide.pdf

资料很好。不过细看太累。
我做了个隔离开关电源,磁芯变压器初级驱动,次级整流,也出现了LZ那样的波形。如果强行用续流二极管(类似CRT行扫描)消掉振荡,则次级能够获得的功率甚小。现在的状态是利用强烈的反向脉冲,把较大功率传递给次级。这样肯定会使次级直流噪音增大。目前尚不清楚该怎样修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资料很好。不过细看太累。
我做了个隔离开关电源,磁芯变压器初级驱动,次级整流,也出现了LZ那样的波形 ...

开关电源的设计还是需要理论和数学计算的,细读吧,那只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课件而已,最基础的。
波形已经说了是正常的,不需要处理。DCM模式是由于电感量小,峰值电流大,电感快速向负载释放完能量造成的,所以要避免DCM模式就是加大电感量,这个关系你只要看了资料中的公式就能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设计还是需要理论和数学计算的,细读吧,那只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课件而已,最基础的。
波形 ...

找点更细的漆包线,每伏圈数翻一倍试试看吧。现在是EE19磁芯,40KHz开关频率,每伏4-6圈几个试样。
市场上都有集成进IC的隔离变压器了,我却连分立件搭的都没搞好。就如同今天还搭“单管来复式收音机”一样落伍了。

网友:
看到好多东西!啊。。。

网友(2013-11-14):
引用 网友A:
理论分析:http://ecee.colorado.edu/copec/book/slides/Ch5slide.pdf

英文不好,大神能解说一下吗?

网友(2014-10-12):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设计还是需要理论和数学计算的,细读吧,那只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课件而已,最基础的。
波形 ...

受用了,谢谢!

网友(2016-10-10):
古大师又解我心头疑惑了,一代宗师啊。

网友:
给古大师1024个赞 多了怕连不上草榴

网友:
前人为师

网友(2021-06-01):
引用 网友B:
资料很好。不过细看太累。
我做了个隔离开关电源,磁芯变压器初级驱动,次级整流,也出现了LZ那样的波形 ...

这个文档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