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笔记——Uboot分析(2)

楼主(2012-07-20):
主机平台:VM+ubuntu10.04
编译软件:arm-linux-gcc 3.4.5
辅助软件:SecureCRT+Filezilla+notepad+SourceInsight+vim

接上贴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6814-1-1.html,继续分析uboot的链接文件,因为链接文件和板子有关,所以在board目录下
/board/smdk2410/u-boot.lds
/**************************************资料************************************
*        标准应用程序包括3类标准段空间:
*        .text 运行代段;
*        .data 全局变量等具有初始值的数据空间;
*        .bss暂态变量,堆栈等数据空间;
***************************************资料***********************************/

/**************************************资料************************************
*        SECTIONS
*        {
*        . = 0x10000;
*        .text : { *(.text) }
*        . = 0x8000000;
*        .data : { *(.data) }
*        .bss : { *(.bss) }
*        }
*        这段脚本将输出文件的text section定位在0x10000, data section定位在0x8000000:
*        解释一下上述的例子:
*        . = 0x10000 : 把定位器符号置为0x10000 (若不指定, 则该符号的初始值为0).
*        .text : { *(.text) } : 将所有输入文件的.text section合并成一个.text section,
*                                                        section的地址由定位器符号的值指定, 即0x10000.
*        . = 0x8000000 :把定位器符号置为0x8000000
*        .data : { *(.data) } : 将所有输入文件的.text section合并成一个.data section,
*                                                        地址为0x8000000.
*        .bss : { *(.bss) } : 将所有输入文件的.bss section合并成一个.bss
***************************************资料***********************************/

OUTPUT_FORMAT("elf32-littlearm", "elf32-littlearm", "elf32-littlearm")
/*指定小端和arm体系*/
/*OUTPUT_FORMAT("缺省", "大端格式", "小端格式")*/
OUTPUT_ARCH(arm)
/*输出可执行文件为arm体系*/
ENTRY(_start)
/*程序入口点在cpu目录下start.s*/

/**************************************资料************************************
*          ENTRY(SYMBOL) : 将符号SYMBOL的值设置成入口地址。
*          入口地址(entry point): 进程执行的第一条用户空间的指令在进程地址空间的地址。
*          ld有多种方法设置进程入口地址, 按一下顺序: (编号越前, 优先级越高)

*        1、ld命令行的-e选项
*        2、连接脚本的ENTRY(SYMBOL)命令
*        3、如果定义了start符号, 使用start符号值
*        4、如果存在.text section, 使用.text section的第一字节的位置值
*        5、使用值0
***************************************资料***********************************/

SECTIONS
{
        . = 0x00000000;
/*指定偏移地址,真正其实地址为0x33F80000,在board/smdk2410/config.mk定义过,由CFLAGS指定
/*在第一阶段,整个uboot代码会被复制到sdram,重定位
        . = ALIGN(4);
/*4字对齐*/
        .text      :
        {
          cpu/arm920t/start.o        (.text)
          *(.text)
        }
/*代码段,表示把所有输入文件的以及cpu/arm920t/start.o的.text段合并成一个.text section,
/*“*”表示所有输入文件*/
        . = ALIGN(4);
        .rodata : { *(.rodata) }
/*只读数据段,表示把所以文件的.rodata段合并成一个section*/
        . = ALIGN(4);
        .data : { *(.data) }
/*读写数据段*/
        . = ALIGN(4);
        .got : { *(.got) }
/*uboot自定义数据段*/

        . = .;
/*表示当前地址,但是好像没有意义吧*/
        __u_boot_cmd_start = .;
/*把当前地址付给__u_boot_cmd_start,定义了开始地址*/
        .u_boot_cmd : { *(.u_boot_cmd) }
/*u_boot_cmd段*/
        __u_boot_cmd_end = .;
/*把当前地址付给__u_boot_cmd_start*/

        . = ALIGN(4);
        __bss_start = .;
        .bss : { *(.bss) }
        _end = .;
/*定义bbs段*/
}

网友(2012-10-02):
顶楼主  uboot一窍不通  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
期待下回分解

网友(2018-11-08):
位置无关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