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有没有编程助手?

楼主(2012-07-21):
vs2010有很强大的编程 Visual Assist X 10.6.1837
那么keil 有没有 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VS在工程同目录下建立一个C工程   然后 将c h 全添加进来    代码编辑时 下载一个  番茄工具   VS会 ...

没那么麻烦,用那个Keil Project To Visual Studio Project转换工具很简单,
第一次使用Keil Project To Visual Studio Project要设置keil的安装路径,
以后直接拖拽Keil工程到Keil Project To Visual Studio Project,确认显示框中的信息点击确认,
OK,可以直接在VS2010中编辑、编译、调试Keil工程了,

PS:点击VS2010中调试后会自动调出Keil的调试界面

将转换后VS2010工程设置在Keil工程目录内方便些

示例图,在VS2010中编译Keil工程

网友A:
keil 没有,编辑功能欠凑,
如果你电脑安有vs2010,运行vs2010也流畅的话,可以利用vs2010来编写keil工程(论坛有个工程转换小工具),
没有vs2010也可以用其它的,比如TKStudio(直接导入keil工程)、notepad++……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 没有,编辑功能欠凑,
如果你电脑安有vs2010,运行vs2010也流畅的话,可以利用vs2010来编写keil工程( ...

请问相互转换的软件叫什么?  VC6.0可否互换

网友B:
可以用VS在工程同目录下建立一个C工程   然后 将c h 全添加进来    代码编辑时 下载一个  番茄工具   VS会给你代码提示功能   编译的时候切换 KEIL  keil会说  文件已经被改变 是否同步  确定就好了

就是一个工程文件夹内  有两个工程  一个vs的 一个 keil的  但使用的 .c  和.h  是一套内容

我经常这么干  方法落后  但简单好用

网友:
真有这么神奇?下来用用。

网友:
这个好啊,大赞,以前都是用四楼的方法,不过我用SI

网友:
用eclipse的好用多了,就是提示要按快捷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用那个Keil Project To Visual Studio Project转换工具很简单,
第一次使用Keil Project To  ...

为什么我的工程转换以后打开是乱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工程转换以后打开是乱码呢?

可以的话,你把工程传上来,我试试

另:工程名、路径之类不要用中文

网友D:
mark。现在是用iar + eclipse

网友E:
5楼,2008的可不可以?

网友F:
第一次使用没有让我修改路径啊,但是调试的时候出现路径不对的提示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VS在工程同目录下建立一个C工程   然后 将c h 全添加进来    代码编辑时 下载一个  番茄工具   VS会 ...

有没有下载地址,或者你上传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用那个Keil Project To Visual Studio Project转换工具很简单,
第一次使用Keil Project To  ...

没明白要把KEIL的路径设置成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话,你把工程传上来,我试试

另:工程名、路径之类不要用中文

那就是中文引起的了,不能用中文也很麻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使用没有让我修改路径啊,但是调试的时候出现路径不对的提示框

这是打包我设置好的,所以第一次使用没有提示设置路径了,

你把Config.xml文件(记录Uv4.exe路径文件)删除了,再重新打开Keil Project To Visual Studio Project.exe,就有提示设置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用那个Keil Project To Visual Studio Project转换工具很简单,
第一次使用Keil Project To  ...

谢谢拉。。但是看起来还不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5楼,2008的可不可以?

没试过VS2008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拉。。但是看起来还不是很好用。。

实际上我也没使用VS2010来编辑keil,本本启动VS2010很慢,受不了

网友:
这个工具只支持VS2010,VS2008的工程文件与VS2010的工程文件结构不一样,网上有VS2010的工程转2008的工具;当时写完了才发现实用性不大,新添加的C文件需要手动添加到Keil的工程中,如果有引用Keil自带的库文件,库文件的include路径将会漏掉,在VS中就会提示找不到XXX.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打包我设置好的,所以第一次使用没有提示设置路径了,

你把Config.xml文件(记录Uv4.exe路径文件) ...

谢谢啦,呵呵

网友:
Net Framework 4.0.30319

网友(2012-12-07):
好像没有吧,就一个单步调试可用吧

网友:
mdk4.54,不能启动调试。

网友:
用source insight吧,一直在用,很爽

网友:
其实要单片机写个1/2K代码就不用了,原来VS转过来就很依赖Visual Assist X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用那个Keil Project To Visual Studio Project转换工具很简单,
第一次使用Keil Project To  ...

vc++6.0可以啊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啊

网友:
按个爪印

网友:
有学到一招,很实用的一招。

网友:
这个好,收下

网友:
这个好啊哦奥

网友H:
eclipse+keil 插件楼主试试

网友:
Notepad++ 加 命令行CTRL+F6编译,直接下载,路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eclipse+keil 插件楼主试试

求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求下载地址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eclipse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的 有时间试试

网友(2013-07-18):
vs2008的飘过

网友(2013-12-09):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用那个Keil Project To Visual Studio Project转换工具很简单,
第一次使用Keil Project To  ...

兄弟我想请教一下,我用VS2012,工程也能转换成功,也能编辑,不过还有些问题:
1:我如果卸载了VAX,好像就没有了代码补全功能了,这个VS应该是自带的,能在哪里设置吗?
2:我第一次打开那个转换工具的时候没有提示设置MDK路径,所以....我在VS2012里面不能编译工程,请问这个怎么办
    那个转换软件里面好像没有设置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番茄不是VS自带的,是插件

恩,我是说用那个转过去之后,只能是用VAX才有代码补全功能,关了就没了
VS本来不是就有代码补全功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功能没有不如小番茄好吧,没有单独用过

这个不可能啊,VS2012,据说自动的秒杀小番茄

网友:
此方法不错!明晚试试!

网友K:
新的版本已经有自动完成功能了,一般用codeblocks、slickedit、source insight的比较多

楼主(2014-01-08):
引用 网友K:
新的版本已经有自动完成功能了,一般用codeblocks、slickedit、source insight的比较多 ...

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破解版本,能否共享一个?

网友:
能不能再visual studio2012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rk。现在是用iar + eclipse

能否介绍下,怎么搞。
一直在用iar。

网友(2014-03-15):
感谢分享Keil Project To Visual Studio Project

网友(2014-08-27):
uint8_t 什么的,下面有错误提示的怎么办?

网友(2014-11-27):
现在mdk也很好用了,倒来倒去反而麻烦

网友(2015-03-04):
VisualStudio就是强,微软不是吃干饭的。

网友L(2016-08-28):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用那个Keil Project To Visual Studio Project转换工具很简单,
第一次使用Keil Project To  ...

楼主。能否支持下MDK5 以及VS2012之后的版本。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否支持下MDK5 以及VS2012之后的版本。谢谢

不清楚,因为本本启动VS慢,所以没使用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