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51单片机细分控制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我现在只能将180°分成13等份,问别人说普通51不能细分到1°2°的,只有增强型51的pwm才可以,特来请教怎样用普通51细分控制舵机

网友:
多少个舵机?
脉冲20ms,高电平0.5ms ~ 2.5ms 对应 0°~180° 的舵机?
普通51指AT89S52、STC89C52之类的慢速51?

网友(2012-09-30):
使用PWM级联即可,级联之后可以得到想要的分级

网友A:
有个很蛋疼的问题,,,  51很有可能带不动舵机。。。。 我们实验室好多人都被坑过了(占空比,频率,电压都符合要求了,就是无法驱动。)。。。 你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很蛋疼的问题,,,  51很有可能带不动舵机。。。。 我们实验室好多人都被坑过了(占空比,频率,电压 ...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还是很多人用51能控制舵机?我现在想不通舵机就是不停的摇摆,不受控制!我用的是stc89c52,只要接上舵机,程序运行感觉是混乱的(数码管显示和led就不正常),但是用示波器检测波形是对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指点!

网友A:
应该是51输出电流太小导致的。你可以试一下输出用三极管去驱动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还是很多人用51能控制舵机?我现在想不通舵机就是不停的摇摆,不受控制!我用 ...

这个问题肯定是电源不稳定,舵机启动电流非常大, 换个5V 大电流的。 或者用开关降压芯片 5V 3A 。   然后说的51 驱动不了舵机, 我一直都用51驱动舵机的,没发现什么问题。你如果要分析为什么驱动不了,你看看驱动不了舵机的 PWM 波形,就明白了。 输出电流不够,幅度达不到要求了。 PWM 输出端 加个上拉电阻即可。 如果是 STC 1T MCU 设置IO推挽输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肯定是电源不稳定,舵机启动电流非常大, 换个5V 大电流的。 或者用开关降压芯片 5V 3A 。   然 ...

谢谢!我用的是usb接口作为电源。我以前也是用usb作为电源,不过采用的是arduino能驱动好几个舵机。stc89c52接了上拉电阻,还是不行.....这是什么情况?我手里只有stc89c52芯片,其它有推挽输出的芯片我没有。有没有别的办法?求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1输出电流太小导致的。你可以试一下输出用三极管去驱动舵机。

我接了8050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接了8050还是不行......

有没有考虑到三极管输出反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到三极管输出反相?

怎么接线?能具体说一下,说不定我接错了,你截个图来吗?

网友C:
首先确保输出的波形是正确的。 周期20MS 高电平时间在0.5-2.5MS之间.USB接口供电能力差,要独立供电。大舵机启动电流大的。

接三极管 8050 你是反相,还是跟随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接线?能具体说一下,说不定我接错了,你截个图来吗?

12楼的兄弟已经给出图了,,就是那个意思,如果你是用上面一种接法,出来的是反相的波形,用下面的则是同相的。你可以用示波器接输出端看一下输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保输出的波形是正确的。 周期20MS 高电平时间在0.5-2.5MS之间.USB接口供电能力差,要独立供电。大舵 ...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