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锁相环问题

楼主(2012-07-21):
为什么我在 what is the frequency of the inclock0 input 设置成50M 在c0 选择 Enter output clock  frequency 设置成50M 为什么输出的不是50M 而是20M呢?  然后我又输入设置input 20M  output 50M 输出的才是50M    然后我又输入设置input 100M  output 50M 输出的是10M   这是为什么呢? 求解释···         晶振是20M的

网友A:
晶振是20M的 则输入时钟what is the frequency of the inclock0 input 就必须是2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是20M的 则输入时钟what is the frequency of the inclock0 input 就必须是20M

好的 谢谢啦!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