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MOS管选型

楼主(2012-07-21):
     最近做电调。感觉mos管选型的话还是很重要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mos管型号推荐以下的啊。

   想把p-mos和n-mos的双mos结构以及全n-mos结构都尝试一下。驱动芯片的我选的是IR2101.现在的mos管用的是IRF9540(p管)和IRF540(n管)。感觉的话用着也还好。发热不是很严重。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mos管推荐呢?先谢谢各位坛友了。

楼主:
再补充一下。我刚才看到了IRF3205和IRF4905.发现的,两个管子的最大电流可以达到110A和-74A,应该说是很大了,但是没有看封装的话貌似没有看到有贴片的

网友A:
除了看最大电流 还要看散热

网友B:
看,电流,内阻,以及封装。最大电流很多事在良好散热的情况下,因此那个一般不要太相信。

网友C:
蛋疼了,我买了50对的假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看最大电流 还要看散热

嗯嗯。确实是。感觉散热很重要啊。不然管子扛不住。pwm波的占空比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流,内阻,以及封装。最大电流很多事在良好散热的情况下,因此那个一般不要太相信。 ...

嗯嗯。发现你还真是无处不在啊。好多帖子都能看到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蛋疼了,我买了50对的假管子

啊。不是吧?买的什么管子?哪个型号的,只是听说FDD那类的假东西很多。
哎哎。蛋疼下没碎就好啊。

网友:
在航模论坛那边有电调常见mos管的帖子,很多型号,我记得有irf7832,4豪欧,30v,irf540是100v的吧,内阻也大不少。

网友(2012-08-29):
引用 楼主:
啊。不是吧?买的什么管子?哪个型号的,只是听说FDD那类的假东西很多。
哎哎。蛋疼下没碎就好啊。{:titt ...

irf3205和irf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