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问题 望大虾赐教!!!

楼主(2012-07-21):
用TLC1549采集数据,但读到的数据不稳定,不断会出现0和1023,中间也有其它情况,但当模拟电压不变时,采集到得数值也相差很大,不知道什么情况? 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 谢啦!硬件连接多次测试了,不会有问题。
其读取函数是这样的:

uint adc(void)
{
        uint u=0;
        uchar i;
        Delay(5);
        CS = 0;
        for(i=0;i<10;i++)
        {
                SK = 0;
                u = (u<<1) | DO;
                SK = 1;
        }
        delay();
        delay();
        CS = 1;
        return (u);
}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0;i<255;i++)
        {
                for(j=0;j<255;j++);

        }

}

网友:
信息太少,分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