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半波整流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这是二极管半波整流的电路图:

这是模拟图表分析的波形图:

可以看到电源是峰值为10V的正弦波,电阻的电压波形是只有电压为正值的波形,但是峰值小了,是因为二极管压降的缘故。

然后让我困惑的是示波器的波形图(注意我用光标标出了每个通道的峰值):

通道一电源的波形是峰值为10V的正弦波,但我不明白为什么通道二测的电压(也就是电阻两端的)峰值6.5V,底部最小的电压是-2.8V(还有负值!)??
这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吧,难道是示波器本身读数的问题 是无法避免的??

网友:
示波器交流耦合的缘故

网友A:
你可能又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通道一的10V正弦波没有问题呢?
因为你不会使用示波器!虚拟的和真实的一样。
这里不告诉你。
看看你的另一个帖子里我的回复中的完整截图吧。

关于用proteus仿真二极管的半波整流电路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686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又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通道一的10V正弦波没有问题呢?
因为你不会使用示波器!虚拟的和真实的一 ...

我想了想 大约是想明白了
这是因为我没有注意示波器的输入耦合方式
在这里应该选择交流耦合方式 把交流里面的直流信号去掉
应该是把通道二打到DC档
然后就成功了
然后我刚才没想明白的是 标准的正弦波通过二极管之后为什么会有直流分量呀 是因为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上电流为0的那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