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过19264lcd?

楼主(2012-07-21):
有人玩过19264lcd?

网友:
玩过19264 不是你这个型号的

网友A:
19264与12864都是很类似的
也就是192比128多了一些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264与12864都是很类似的
也就是192比128多了一些列而已

对头……

网友:
19264与12864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片选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了

网友:
12864可以看成是两个64X64的单元
19264也应该是类似的吧

网友:
一般的,ks0107/8的
12864 片选2个 cs1,cs2
19264 片选3个,cs1~3

也有例外
信利的12964
就是拿 cs1和cs2 的4种组合,其中3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