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3C44B0警告,不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2-07-21):
44B0 +HY57V641620(8M SDRAM)+  HY29LV160(2M flash)
U-Boot 1.1.1---------www.00IC.com----- (Jan 30 2007 - 23:12:25)

U-Boot code: 0C700000 -> 0C7212C8  BSS: -> 0C755C14
RAM Configuration:
Bank #0: 0c000000  8 MB
Flash:  2 M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这里有一个警告:***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不知是44B0的问题,还是flash  或是SDRAM的问题,请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楼主:
上面是一开机,串口超级终端显示的信息,重烧了Uboot,现在不确定是哪个硬件的问题,怎么会有警告???:***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网友:
p 这不是个问题.只不过是你没有设置环境变量而已.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flash有坏块,换了个新的flash,重烧Uboot就不会出现警告。

网友:
哦,这个也有可能,貌似你换NAND很轻松啊。。。

网友:
这颗芯片怎么还有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