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5DB041D这块闪存芯片如何搜索数据?

楼主(2012-07-21):
如果AT45DB041D中存储了上万条数据,如果查找一条数据要一个个比对那速度一定很慢,我想应该有一个数据搜索的功能吧?

网友A:
数据多只有加索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多只有加索引了

这块芯片是放在考勤机中存储信息的,每当刷一张卡,考勤机就要找到芯片中相应的信息,芯片中可以加索引,但是卡里面没办法加,只有卡号。

网友A:
考勤机呀,多人做过,不加索引,电脑1发命令,不管3721,一股脑就全塞给电脑了.见过N款,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勤机呀,多人做过,不加索引,电脑1发命令,不管3721,一股脑就全塞给电脑了.见过N款,都是这么做的 ...

我这个考勤机比较特殊,不连电脑的。。。主要就是刷张卡,然后考勤机的显示屏上显示卡主的姓名。

网友B:
过来人提供一个方法吧,哈希查找表法,查找速度比较快,就是删除的时候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人提供一个方法吧,哈希查找表法,查找速度比较快,就是删除的时候比较麻烦。 ...

谢谢,我来找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