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ata 定义的数组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问一下大虾,小弟用 unsigned char xdata a[50]={0};
这样可以不可,这样是不是就是,a[50]中的各个元素都是0了

网友:
是的。不过首先你要确定,你能不能用Xdata

网友:
有等帖子的功夫,自己软仿真一下就出来了,或者百度一下,结合网上的意见自己整合一下,再上编译器确认。

网友A:
测一下,自己不就有底了,比如unsigned char xdata a[50]={0x12}; 是否a[0]~a[49]都是0x12???

如果是keil,加载STARTUP.A51可以上电/复位清0 RAM,修改STARTUP.A51里面两项就行:
【默认】
IDATALEN        EQU     80H
XDATALEN        EQU     0H

改成你使用单片机对应的内存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自己不就有底了,比如unsigned char xdata a[50]={0x12}; 是否a[0]~a[49]都是0x12???

如果是ke ...

谢谢啊,对了问题一下大虾,
因我我用全局数据用的也是xdata定义的
要在中断中赋值,可数据有时会乱,也就是重入。
因为有一个函数要在中断函数中调用,有时还会死循环。、
什么改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