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之间如何并行通信?

楼主(2012-07-21):
谁能给一份双机并行通信的源码?

网友:
定好协议一样可以。

网友:
把串口模拟中的位读取改成多位或字节读取就好了。

网友:
选一个口做数据口例如P1口,有一个io口做方向控制,一个io口做数据准备好信号。然后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
参考GPIB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