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WC 超微型四轴 (Atmega328+BMA020+ITG3205)哪里能下到Bootloa...

楼主(2012-07-21):
      在论坛里潜水一段时间,看到MWC 超微型四轴 (Atmega328+BMA020+ITG3205)+7mm空心杯电机很好玩,想自己加工一个,今天已按原理图把PCB板画好了,明天准先加工一个样板试试。
    硬件对我来说好解决,程序也控论坛里介绍的在MWC官网上下了,可是里面有好多程序,不知用哪个。是不是用MultiWii_18_brushed_motors_version这个程序啊。里面还要改设置吗?
    另外,网上介绍的都是怎么下载程序,没有介绍怎么写进Bootloader文件,也不知道哪里能下到Atmega328的Booloader文件。
    明天先腐蚀一块线路板出来,把元器件都焊上。后面就是怎么写程序了。期待Bootloader文件和烧写方式,还有确认用哪个程序。
    期待高手指教。

楼主:
可不可以用MK的烧写器来写Bootloader文件?

网友:
麻烦把你掌握的资料发上来,我也想做个

bootloader用arduino的IDE烧啊,我都用usbtinyisp烧

楼主: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2%D0%CD%CB%C4%D6%E1

资料都是在这里下的。

楼主:
原来arduino软件里面有烧Bootloader功能,现在就剩哪个是Bootloader文件了。

楼主:
慢慢学习中,好象直接用Arduino软件里的Bootloader,选好板子,选好接口,点一下按钮就行了,不用专门选择Bootloader文件啊。

网友A:
文件已经在IDE中包含了,哈哈

网友:
我也看看,先从迷你开始~

网友B:
很好玩,我想做个,你打样是在阿莫这里打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玩,我想做个,你打样是在阿莫这里打样的么

您好!线路板是在公司附近打样的。

网友C:
你可以使用optiboot 固件,它兼容arduin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使用optiboot 固件,它兼容arduino的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用optiboot 固件,可以兼容很多上位机软件,如SinaProg 2.1.1、avrdude等等。

网友(2013-03-20):
引用 网友A:
文件已经在IDE中包含了,哈哈

请问我自制的迷你四轴烧写bootloader老是失败,烧不进去啊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842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