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13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困扰了好多天,一直在调试。碰到CS5513有时候会不工作。输入值变化输出不变。
重新上电都不好使。很奇怪的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

楼主:
附上程序 if(ADSDO_E_D == 0)
   {for(i=0;i<4;i++)
        {
            ADCLK_E_H;
                NOP();NOP();NOP();NOP();NOP();NOP();NOP();
                if(ADSDO_E_D)
                        flag[i] = 1;
            ADCLK_E_L;
                NOP();NOP();NOP();NOP();NOP();NOP();NOP();
    }
        data = 0;

        for (i=0;i<20;i++)
        {
            ADCLK_E_H;
                NOP();NOP();NOP();NOP();NOP();NOP();NOP();
                data = data<<1;
                if(ADSDO_E_D)
                        data += 1;
            ADCLK_E_L;
                NOP();NOP();NOP();NOP();NOP();NOP();NOP();
        }
    ADCLK_E_H;
    NOP();NOP();NOP();NOP();NOP();NOP();NOP();
    ADCLK_E_L;

        if((flag[1])||(flag[2]))
            data = -1;
        if(data>0x7ff00)
            data = -1;
        return  data;

楼主:
CLK初始化的时候 置低了。  有人还用过这款芯片吗

网友(2015-07-16):
电路上来看看,就知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