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式整流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这是电路:

我用探针加模拟图表来观察波形的,波形图为: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输入电压的峰值明明是6V,但是我观察到的是3V,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地的问题
然后我修改了电路:

观察得到的波形是:

这时电源的波形倒是正常了,但是电阻的波形怎么是这个样子了,不解?是我测量的方式不对吗?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也是类似的情况,何况我觉得用示波器观察你波形和虚拟图表观察到的波形应该是一致的。
这是整个电路的附件:

网友A:
图2的地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的地是不是接错了?

我不知道地应该接在哪呢 若是不接的话默认的地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2的地是不是接错了?

也不能说错了。只是电阻的低不是系统的地。

分析一下就知道了。有时候电阻的低电平比地高出0.7V电压。

另外图1中那个是峰峰值还是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说错了。只是电阻的低不是系统的地。

分析一下就知道了。有时候电阻的低电平比地高出0.7V电压。

那系统地应该是放在哪呢,已经被地的问题困惑了好几天了,呵呵。
还有那个是峰值,不是峰峰值,设置电压源参数的时候不是不能设置峰峰值吗?
还有,哥们你的头像很有爱...

网友:
一般是把地接在电阻那里的。

至于你的信号峰值问题,这个我倒是没用proteus仿真过模拟的东西。

网友C:
地接在电阻下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接在电阻下端

ok 地接在电阻下端了 用探针加图标能观察到整流后的 输出电压 但是我的输入的电压怎么放置探针检测呢?
如果还是按照我原来探针的位置 波形是这样子的:

输入波形明显的不正确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ok 地接在电阻下端了 用探针加图标能观察到整流后的 输出电压 但是我的输入的电压怎么放置探针检测呢?

两个波形同时显示而不依赖参考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波形同时显示而不依赖参考地

原来探针能进行数学运算的,我查了些资料,自己也试了一遍成功了呢,这就不用去纠结“地”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