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2012年“ 距离之王” 数传RFIC 大盘点!内附Datasheet

楼主(2012-07-22):
TI CC1120 -特点: 灵敏度高,综合指标好,chipcon 有很好的客户基础。 具体的一些指标,灵敏度 -123 dBm at 1.2 kbps \最大发射功率 +16 dBm
\选择性 Adjacent channel selectivity: 64 dB at 12.5 kHz offset。

SI SI4463-特点 :
灵敏度-126dBm,RX 电流13ma,省电,最大特点应该价格便宜、好买。按照目前SI4432 的超级便宜的价格和良好的供货情况,SI4463 以后将会以高性价比广泛流行。

AX5043 特点:AXSEM 是瑞士的老牌厂家,AX系列的RFIC 性能都是非常牛X 的,频率范围最广,可以下到70M、灵敏度也非常高,
还内置FEC、这么好的RFIC,估计是价格以及市场推广的原因,当下是业绩平平,知之者寡,真替它着急。所以在这里多介绍一下。
主要性能:灵敏度 RX 9.6ma \-126 dB m @ 1.2 kbps,868 MHz \ TX max 15dBm ,邻频抑制比>45dB\ 频率范围是目前最广的 70 - 1050 MHz

ADF7021 老牌 高性能的RFIC,灵敏度应该是-123. 比较好买,价格也不贵。有中文规格书,非常Local 的服务,赞一个。

XE1205 老牌,也比较好买。  -121 dBm at 1.2 kbit/s , Tx Max +15 dBm ,你上semtech网站还会发现他有一个信号 XE1209的东东,这个是一个3米距离的传输IC,不是我们说的远距离用的,
大家不要觉得数字大的好呀。

A7108 :上面说了那么多RFIC 都是鬼老的,现在这个是我们华人的RFIC了,所以必须得说一下,
-117dBm当传输速度为2Kbps /Tx max 20dbm/ 这个RFIC 规格书,应用文档,参考程序都是中文,还很详细,比较适合初步接触RF 的朋友。
记得以前A7102C 的参考代码,每行程序都有中文详细的注解,是学习C语言和数传的好教程。

网友A:
A7108的供应商以及技术人员都接触过,板子也买来了两块
数据手册实在不敢恭维啊!

网友:
恩 楼主总结的不错  cc的l系列都还挺好用的

网友:
谢LZ了,弄一下7108

网友B:
有没有接收980M左右的,数据速率1M左右用户可编程的FSK解调片?能直接解调输出原始基带最好,也就是说比如输入频偏为正的时候,输出1,频偏为负的时候输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接收980M左右的,数据速率1M左右用户可编程的FSK解调片?能直接解调输出原始基带最好,也就是说比如 ...

回复楼上,你需要SUB1G ,但是Datarate 1Mbps,以前还真不好弄,
我记得以前就一个 AT86RF212  根据他的描述可以支持 1000K bit/s 的Datarate 的,这个IC 就不推荐了,

目前有了最好选择,肯定是可行的。SI446X 有指出Data rate = 0.123 kbps to 1 Mbps
并且SI446X 规格书中有真实的数据指出 在1Mbps 的Datarate 下灵敏度是-88dBm.证明这个数据他们是测试过的。所以说这个肯定可行。
这么高的速率,非常适合传输一些压缩的图片 和 声音文件。

网友:
15年前做过数传,自己搭电路。 现在的高集成IC,看得我手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7108的供应商以及技术人员都接触过,板子也买来了两块
数据手册实在不敢恭维啊! ...

他们不公开的
要通过专门途径拿到,他们家的东西我觉得还凑合,关键是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们不公开的
要通过专门途径拿到,他们家的东西我觉得还凑合,关键是便宜啊 ...

7108上海总部有个搞技术的总负责人,是台湾人,来我这边,也是给我0.6版本的手册,还有一些例程
我看了后,对他提了好几个建议,目前手册还是没更新呢!
他告诉我说手册最初是英文的,中文手册是再英文上翻译过来的,晕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你需要SUB1G ,但是Datarate 1Mbps,以前还真不好弄,
我记得以前就一个 AT86RF212  根据他的 ...

我没有仔细的看这个手册,简单浏览了一下说是可以到1M速率,不过我有2个重要的条件不知道是否有满足:
1.数据速率不是整数,是1.04多兆,即是960ns的倒数,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设置到,而且调制端是基本的FSK调制,即2cpfsk,作为只接收来说,能接收FSK应该就能接收CPFSK
2.解调信息希望是原始信息,即是不能像其他的专用IC那样,需要固定的格式,比如同步头,信息长度,校验字节等等,实际上我主要他作为一个解调,然后我会自己从解调的信息中寻找有用信息,包括随时变化的同步头,数据长度等等

网友D:
CC1120是窄带的,请问Si4463与Si4432是否为同一类的呢?

网友B:
仔细看了手册,也下载量SI的WDS辅助设计软件,确定的确达不到我的要求,速率只能到500K(2FSK),
继续寻类似芯片...

网友(2013-06-30):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你需要SUB1G ,但是Datarate 1Mbps,以前还真不好弄,
我记得以前就一个 AT86RF212  根据他的 ...

关于si4463的最大传输速率,在MDS中无法设置的,最高500kbps,不知何故?

看了下datasheet,找到如下描述:

The maximum data rate is dependent on the XTAL frequency and is calculated as per the formula:
Maximum Symbol Rate = Fxtal/60, where Fxtal is the XTAL frequency (typically 30 MHz).

按这个推测,需要用60M晶振吗? 没有明确表述, 熟悉si4463的大侠请解释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手册,也下载量SI的WDS辅助设计软件,确定的确达不到我的要求,速率只能到500K(2FSK),
继续寻类 ...

si4463 datasheet 中有说道DIRECT MODE,可以直接调制
但是比较迷惑4GFSK跟2FSK都是500kbps,1Mbps如何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si4463 datasheet 中有说道DIRECT MODE,可以直接调制
但是比较迷惑4GFSK跟2FSK都是500kbps,1Mbps如何达 ...

这么早的讨论了还在支持啊
我就是需要找一个能直接解调1M左右的速率的FSK类解调器,并且要有原始用户数据接口的,
他这个IC就是达不到1M无论哪种调制方式,估计是IC带宽的原因,比如总带宽就是500K,根据你调制的不同,最终都等效在500K
你有适合我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C1120是窄带的,请问Si4463与Si4432是否为同一类的呢?

同问。这个带宽具体一点是影响哪一方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问。这个带宽具体一点是影响哪一方面呢?

带宽设置大了,直接现象就是RX灵敏度下降呗。
PS:正在写“2013年“  距离之王” 数传RFIC 再评点, 话说这个帖子也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是时候写2013 的距离之王了。

网友:
SI4432跟SI4463有哪些区别啊?

网友(2013-12-17):
比较全啊

楼主:
头像不错 ,很漂亮!
敬请期待 “2013 数传距离之王”,正在择写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像不错 ,很漂亮!
敬请期待 “2013 数传距离之王”,正在择写中, ...

  呵呵,楼主这方面高手,多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