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雕刻机的控制系统

楼主(2012-07-22):
雕刻机目前可以选择的控制系统:
1.专用的看起来有点专业的数控系统
2.维宏卡,或其他pic的运动控制器
3.mach3
4.usb接口的运动控制卡

今天先说说mach3的体系
mach3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是开发者这些年不长进,估计岁数一大就不想干了
开发者自己是老板,是财务,是出纳,是售后服务,是技术支持,就是个个体户
mach3在国内没有代理,现在自称代理的有问题,可发信到mach3求证
阿莫就买过一个,最后只能仰天长叹。
mach3的精髓是插补的处理,瓶颈是并口比较慢,受电脑本身体系的影响,最好的脉冲频率被约束在12.5k以内
可以再快的多,但是脉冲的断续十分严重,如果机器精度不是很高,又是步进电机的话,饿果不明显.
于是许多人利用这个平台开发扩展卡或所谓的运动卡
先说说国内比较流行的两种USB卡
一种是带一个处理器的,一种是不带微处理器的(考虑到保护他们具体芯片就不说了)
无论哪种都是浮云,我说的浮云是在实际工作中(雕刻)与并口相比.
因为实际干活,无论是铣pcb,还是三维浮雕都要处理大批的超短代码(所谓微小线段),这时这些卡比并口一点不快
但是如果走直线(比如退刀,回零)那确实快多了.
这两种卡的好处是比较容易的扩展了IO,可以在板简易PLC,有刀库的话会方便许多.
吹得很神,实际用用就那么回事.

再说说通用的并口卡:
可以说没有比较完美的,用可以用,但你最终会自己做一个.

有人用modbus扩展了IO,这才是最实用的,但都卖的比较贵,好像是喜爱雕刻机的都没有软件能力,事实上用逻辑分析仪一看全明白了.
为了保护这些为广大爱好者提供产品的人,分析结果就不说了

我认为用mach3最佳的组合是双并口+modbus,几乎可以把要干的全干了,高级点的modbus用plc的

在说说usbcnc,这个一般,稳定性还行,其他的不说也罢

维宏卡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平台,但是性能不算高,可扩展性不大

有种叫G100的东西,也可以用,就是比较贵,qb买来后就让其在箱子里睡觉了,白花了4k多

其他的,也没见到太好的,这主要根mach3平台的有关瓶颈有直接关系

网友:
现在常用CNC有二种方式控制,一种是NC(单片机DSP)嵌入PC,这种嵌入大多以PCI数据总线方式,应用在高档数控系统,如广数或华中等。另一种就是以mach软件为代表的以软件方式产生脉冲控制输出,有人称为软卡,其原理应是以并口16位接口,每位接口对应控制输出接线,对并口连续发出1、0信号,将1和0产生高低电平产生脉冲,其频率受并口输出传输率影响,因为是全软件控制,因此很方便实现所需的控制结果。也有人以单片机方式做下位机,用mach软件来输出G代码,这样下位机就不受接口输出带宽控制,但同时却制约了其实时制制,难度也大大增加。
但现在开始流行用FPGA/CPLD方式做下位机,象楼主所说的以扩展I/O接口,但主要还是要完成硬处理的各轴之间中断插补和计时插补,而且现在的的FPGA和CPLD大都可上150Mhz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得不错。

我们正在筹划自行开发USB的接口卡,及自己的上位机雕刻软件。这样,才能在我们2000元以内的 ...

能不能不用单片机来开发这样的一套系统呢。

网友:
直接投入那种USB转并口通信的芯片,然后自己开发一套上位机控制系统,不知道楼主觉得可行吗。

网友(2013-01-25):
老大写过这么好的帖子,特来拜访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说的很全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