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神舟iv(stm32f107vct6)的rt-thread+lwip+fatfs的工程

楼主(2012-07-22):
一个神舟iv(stm32f107vct6)的rt-thread+lwip+fatfs的工程
原来rt-thread下的f107工程是金牛版的,SDIO还是基于FWLib 2.1的
加入了led控制,以及用FWLib 3.5的代码重新写了读写SD卡的部分
f107读写SDIO用的是spi方式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没人顶

楼主:
忘了说工程是基于Rt-thread 1.0.2的

网友:
网页代码是放在 sd卡里的么?

楼主:
还没开始整web,刚把lwip调通..我正在考虑用什么web服务,移植一个比较好改的。
我打算把spi flash映射成文件系统好存资料。
正在找w25x的资料
PS,我是单片机方面的新手...之前做上位机、平台系统开发的...最近无聊,玩玩单片机...
目标主要给远程设备加些远程重起控制啥的,降低坑爹的异地维护成本。
打算整些好玩的东西(比如脚本系统),现在用RT-THREAD,觉得还是封装的不够好,我个人喜
欢nuttx这种系统,打算第二版就尽力把nuttx调通,主要麻烦是nuttx官方没有F107的开发板,只
有F103的,目前来看F107的SDIO走SPI接口,以及ETH走RMII,需要设置的地方挺多,还只能用寄
存器方式,之前玩了两天,实在搞不定(我还是硬件新手),才跳回的RT-THREAD..
RT-THREAD的动态库功能貌似不错...可以开发成插件系统...把执行代码丢到spi flash上面,不知道
可不可行....

网友:
这个好,必须顶!

网友A(2012-08-29):
是官方例程,还是自已改过的?想了解一下TCP协议下客户端如何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官方例程,还是自已改过的?想了解一下TCP协议下客户端如何接收数据。

基于官方修改的...
更新的在googlecode里...找shenzhou
目前DM9161的驱动还有问题...直接加电网卡不能工作...得按复位后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于官方修改的...
更新的在googlecode里...找shenzhou
目前DM9161的驱动还有问题...直接加电网卡不能工 ...

我用的207的板子,上面的是DP83848不过,官方驱动都是写好了的,协议栈是一样的用法。现在接收搞定了,就只测试看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了。想问一下一般这种网络通信的话主要测试哪些参数,有哪些软件可以方便地进行这些参数的测试。目前我就只用过一个TCP/IP测试软件,上面能够显示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及接收速率。

网友(2012-11-16):
请问楼主,修改MAC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2013-06-06):
nuttx 的使用情况怎么样?
==================
我个人喜
欢nuttx这种系统,打算第二版就尽力把nuttx调通

nuttx 基于UIP优化的协议栈,性能怎么样? UDP/TCP的数据流量可以到多少?

网友(2013-11-15):
正需要这个,感谢分享。

网友(2017-01-02):
我在神舟IV号板上移植FATFS,sd卡可以读到容量但是怎么都不能挂载成功,希望这个资料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