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老师2011版为什么不再用单片机

楼主(2012-07-22):
查看了一下魏老师的2011版示波器,更换了FPGA,是不是由于端口不够,才用DA转换、移位寄存器和8通道模拟开关等元器件扩展出程控放大、键盘等功能。从软、硬件上看好像复杂了,为什么不像第二版那样用一片单片机实现这些功能?

楼主:
是不是一般的单片机没有4个PWM

网友A:
fpga比单片机速度更快

网友B:
单芯片省地方 而且专用DA+4051扩展 更好更方便 更接轨国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芯片省地方 而且专用DA+4051扩展 更好更方便 更接轨国际

第二版是直接用FPGA出4个PWM,不用其他芯片。
2011版用了一片DA,一个4051,还外带一个595的三根线作通道选择。
你说哪个更省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比单片机速度更快

这几个功能不需要很高的速度吧

网友:
很明显 PWM没有后者来的精度高

网友C:
请教各位,这个PWM是控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各位,这个PWM是控制什么的??

产生程控放大和偏移量信号

网友D:
速度100M的AD,你打算用什么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100M的AD,你打算用什么MCU?

第二版的mcu只是处理键盘,AD用FPGA

网友(2012-08-25):
使用fpga是为了以后扩展.cpu那种速度能做什么信号处理.也没有硬件乘法器.

而且做到告诉100MHz以上,cpu根本就不能及时采集数据.

这是为以后升级的空间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