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串口接收到BUFF[20],怎么把buff[20]映射到结构体啊?

楼主(2012-07-22):
单片机里面我是这么干的
先定义一个
struc
{
    uchar a;
    int   b;
    int  c;
}panel;
uchar *p=&panel;

void  rec()  interrupt 4
{
     *p++=SBUF;
........
}

这样的好处就是 接收到到数据之后  直接可以用结构体的形式读出来

但是C#不支持指针,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

网友:
用联合可以吗?没用过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