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PID控制两个车轮出现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2-07-22):
两个电机由于启动的时候力量不一样,然后启动的时候会往一边拐要走一段路才会稳定成直线,请问有什么办法把前面的那段不稳定时间消除么?

网友A:
先给一定的占空比后再速度闭环 这样可以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给一定的占空比后再速度闭环 这样可以解决不?

这个方法试过了,可是还是很难达到要达到的直线要求,可能是编码盘的精度不够高吧,就是直线还是会走不直

网友:
跟电机的特性也可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