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激光内刻机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7-22):
莫大,这种3D激光内刻机的原理是什么,雕刻的水晶相好漂亮的,

楼主:
这个能不能就用雕刻机改

网友:
必须不能啊,是用透镜改变激光焦点,使之在玻璃内部产生高温,局部融化

网友(2012-12-15):
这个还真可以,只要你能找到相应激光透镜,用z轴做聚焦。可以一试。

网友:
对焦集中能量,让某点的材料引起变化。
或者用多束激光汇聚到某点。

网友:
聚焦或者多个激光还要考虑折射吗? 貌似高科技呀

网友:
可以一试。

网友A:
激光内雕机好像不是用的多激光汇聚吧,记得看过资料是通过调整激光焦点在特殊水晶体产生微小爆点来产生图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激光内雕机好像不是用的多激光汇聚吧,记得看过资料是通过调整激光焦点在特殊水晶体产生微小爆点来产生图像 ...

应该是你说的这种,而且也一定要考虑折射的问题。。。不过其实身边就有现成的例子啊,DVD刻录机不就是这种东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说的这种,而且也一定要考虑折射的问题。。。不过其实身边就有现成的例子啊,DVD刻录机不就是这 ...

恩,如果激光是和加工物体的反射面垂直的话那是最好了,折射最少了。不过还不知道到底用多大功率的激光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