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W25X40的读写程序是模拟SPI还是不模拟的

楼主(2012-07-22):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W25X40的读写程序是模拟SPI还是不模拟的,我想要一个不模拟的,模拟的应该比较耗资源吧,我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有SPI接口。

网友A:
那个程序是IO模拟SPI的,你可以看看里面的子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程序是IO模拟SPI的,你可以看看里面的子函数!

那怎么修改才是使用不模拟的呢?

网友A:
看那个规格书,把子函数替换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规格书,把子函数替换掉就行了!

好,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对SPI不太懂,上面附件的程序用到的中断是interrupt 4,如果不模拟SPI也是这个中断吗?

网友A:
建议看规格书自己写,别人的代码只能参考不可全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规格书自己写,别人的代码只能参考不可全抄!

手册英文看不懂。。。不过就是找不到不模拟SPI的W25X40读写程序

网友:
网上大把中文资料!百度文库搜一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