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 v8_读取STM32Fxx系列的96位ID号

楼主(2012-07-22):
用jlink v8读取STM32Fxx系列的96位ID号:
  1、连接你的目标板
  2、启动J-Flash ARM
  3、点击菜单Target-->Connect
  4、点击菜单Target-->Read back-->Rang...
  5、读取完毕后,点击菜单File-->Save,选择保存的文件格式(我选择的是*.C格式的),输入文件名。
  6、查看你最后得到的文件。

附:整个操作过程截图 ,如下:

楼主:
附:整个操作过程截图 ,如下:

楼主:
jlink v8读取ID操作过程截图,全部文件打包,如下:

网友: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_ac[0x80000] = {
  0xB0, 0x04, 0x00, 0x20, 0x89, 0x30, 0x00, 0x08, 0xBD, 0x04, 0x00, 0x08, 0xBF, 0x04, 0x00, 0x08,
  0xC3, 0x04, 0x00, 0x08, 0xC7, 0x04, 0x00, 0x08, 0xCB, 0x04, 0x00, 0x08,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CF, 0x04, 0x00, 0x08,
  0xD1, 0x04, 0x00, 0x08, 0x00, 0x00, 0x00, 0x00, 0xD3, 0x04, 0x00, 0x08, 0xD5, 0x04, 0x00, 0x08,
...
...};有3万多行!这是什么?

楼主:
这是你读取的程序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你读取的程序代码

能反编译回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你读取的程序代码

能反编译回去吗?

楼主:
哈哈,你自己搞吧。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自己搞吧。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说的好像我热衷于搞这个似的......

网友:
学习学习!!回来搞个加密啥的!!!

网友(2013-05-29):
谢谢楼主分享,读取成功。

网友(2017-06-04):
int getID(void)//获取id
{
    char temp[12];
     u32 Device_Serial0, Device_Serial1, Device_Serial2;
    Device_Serial0 = *(vu32*)(0x1FFFF7E8);
    Device_Serial1 = *(vu32*)(0x1FFFF7EC);
    Device_Serial2 = *(vu32*)(0x1FFFF7F0);
    temp[0] = (u8)(Device_Serial0 & 0x000000FF);
    temp[1] = (u8)((Device_Serial0 & 0x0000FF00)>>8);
    temp[2] = (u8)((Device_Serial0 & 0x00FF0000)>>16);
    temp[3] = (u8)((Device_Serial0 & 0xFF000000)>>24);
    temp[4] = (u8)(Device_Serial1 & 0x000000FF);
    temp[5] = (u8)((Device_Serial1 & 0x0000FF00)>>8);
    temp[6] = (u8)((Device_Serial1 & 0x00FF0000)>>16);
    temp[7] = (u8)((Device_Serial1 & 0xFF000000)>>24);
    temp[8] = (u8)(Device_Serial2 & 0x000000FF);
    temp[9] = (u8)((Device_Serial2 & 0x0000FF00)>>8);
    temp[10] = (u8)((Device_Serial2 & 0x00FF0000)>>16);
    temp[11] = (u8)((Device_Serial2 & 0xFF000000)>>24);
    uartSendString(UARTPORT1,temp,12);
    while(1);
}

运行这段代码,串口输出

网友(2019-07-15):
1、先配置好你的JlinkARM,例如CPU的类型选择。
打开segger arm 第一步 应该是 设置CPU型号  注意了 不设置CPU 型号,读取数据 是失败的

网友:
/**
  * @brief Return the unique device identifier (UID based on 96 bits)
  * @param UID pointer to 3 words array.
  * @retval Device identifier
  */
void HAL_GetUID(uint32_t *UID)
{
  UID[0] = (uint32_t)(READ_REG(*((uint32_t *)UID_BASE)));
  UID[1] = (uint32_t)(READ_REG(*((uint32_t *)(UID_BASE + 4U))));
  UID[2] = (uint32_t)(READ_REG(*((uint32_t *)(UID_BASE + 8U))));
}

串口输出的话这些库函数可以直接用,避免不同的芯片地址不一致

网友(2020-09-10):
学习了。加密上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