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最近完成的50MUSB示波器

楼主(2012-07-22):
学习了魏坤的第一版示波器,一直想提高一下以前作的USB示波器的采样率,业余时间太少,一直拖拖拉拉的作,历时近一年,终于完成了,秀一下。
前级电路与魏坤的第一版类似,USB接口部分使用了PIC18F4550,使用HID协议与PC机通迅,无需驱动程序,程序也是一绿色程序,拷备即用。
细节参见《无线电》201207期。

网友:
无线电 7月份 刊登的就是楼主大作吧。。

下午去图书馆,看到

网友:
楼主 能否发一下清晰的原理图

网友:
这个是采样频率到50M吧

网友:
有没有杂志的电子版啊,分享看看。杂志不好买哦。

网友:
等清晰原理图

网友:
上大图,看不清

网友:
支持原创,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
不错,不知道电压输入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不错。去看看无线电

网友:
求解,增益 放大衰减,是怎么确定倍数的呢?比如0.01v,8v两个信号,ad是5v的,第一个需要放大,第二个需要衰减,不知道这个倍数能自动切换吗?怎么实现?求解

网友(2012-09-24):
引用 楼主:
学习了魏坤的第一版示波器,一直想提高一下以前作的USB示波器的采样率,业余时间太少,一直拖拖拉拉的作, ...

老大发个清晰的原理图吧,我这里都跑遍了都没找到无线电的期刊。

网友:
在无线电网站找到的下载。50M采样率的USB示波器相关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t no firmware source code?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
HID那点数据传输量能忙得过来吗?

网友:
说的是50M采样率。

网友(2012-10-24):
very good i get it...thanks....

网友B:
顶你! 有PCB文件吗和元件清单吗?我想做一个玩玩正好手头没示波器,一来学习下焊接调试,二来可以做个工具!希望楼主成全!如果楼主有多的PCB就更感谢了!有的话,发到我邮箱,656034815@qq.com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顶你! 有PCB文件吗和元件清单吗?我想做一个玩玩正好手头没示波器,一来学习下焊接调试,二 ...

自己找好元件画个PCB也花不了多久时间吧?自己动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2012-11-24):
引用 网友C:
自己找好元件画个PCB也花不了多久时间吧?自己动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关键是我的技术达不到楼主的层次啊!所以只有请你帮忙了!希望你能成全!我可以自己打样,楼主有PCB文件也行,我可以寄几块给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顶你! 有PCB文件吗和元件清单吗?我想做一个玩玩正好手头没示波器,一来学习下焊接调试,二 ...

我来帮你画,我也想坐一个学习一下,就是没有源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来帮你画,我也想坐一个学习一下,就是没有源程序。

好,画好Q我!

网友:
我也想找一个。

网友:
我也想找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画好Q我!

原理图已经画好,先把pdf文档传上来,你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已经画好,先把pdf文档传上来,你看看有没有错误。

原理图已经画好,先把pdf文档传上来,你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
楼主可以教一下PC程序做示波器波形怎么实现吗?

网友(2013-02-26):
50MHz的采样频率,就算是8位采样每秒钟也有50MB的采样数据,USB2.0的理论传输速率才是480Mbps也就是60MBps,再去除协议本身开销,实际传输速率不一定能达到50Mps吧。还有你说是用HID协议,HID是中断方式的,通讯速率最多不过几十KBps,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