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时钟问题

楼主(2012-07-22):
   各位老大。我开始学习FPGA,CPLD,现在使用的是EPM240,关于EPM240我现在有几个问题很困惑,
1:EPM240的时钟是如何呢,我现在手上的线路板没有晶振,那么是否使用的是EPM240的内部时钟,如果是内部时钟,那么时钟是多少呢?
2:如果我们要再EPM240的一个管脚输出一个1S 方波。那么延时电路板改如何做呢?

在单片机中,我们一般使用 for 循环,用一个计数器就可以了。在verilog   CPLD中也是这样的吗?

小弟程序如下,问题很多,不知错在哪里了。

module LED01 (  LED1, );

    output LED1 ;
    integer SUM;

    //assign LED1 =  1'b0 ;

   for( SUM =1 ; SUM < 200 ;  SUM = SUM+1  )
     begin
         if ( SUM < 100 )
           begin
               assign LED1 =  1'b0 ;

         end
         else
             begin

                   assign LED1 =  1'b1 ;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用内部时钟需要配置UFM,频率在3~5MHz,用外部时钟需要配置时钟input信号,Verilog不是C语言,建议你找本书看打好基础,再看看基本的例程

楼主:
是的,感觉 verilog 语法 与C语言 相差 还是蛮大的。刚买了本书,感觉买的不太好。

楼主:
大家有好的书推荐吗?
用习惯了 C语言用这个还真有点不太适应。

楼主:
EPM240好像没有UFM 哦。在 官方的 datasheet上没有找到。

楼主:
nightseas  UFM 是user flash memory   好像与时钟没什么关系吧,
另外你说的3`5M 依据是什么呢?手册上好像没看到吧。

楼主:
EPM240在没有外界 时钟情况下,如何产生一个方波呢,一般的开发板上都有一个时钟源,然后将时钟分频得要我们需要的频率。现在问题是 我的 线路板没事外部时钟。那么如何内部产生一个方波呢?
线路板 一个晶振都没有,只能利用EPM240自己的内部时钟了。  哪个高人指导下。

网友(2012-12-14):
LZ问题找到答案了么?最近刚开始学习240,关于时钟问题也有些迷糊,希望高手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