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MOS的用法,(内有美女.....嘎嘎(很阴险的那种))

楼主(2012-07-23):
A点的电压如果是48V 那Ugs 的电压就可以为-5V 以上.但如果A点的电压为5V 那PMOS 就不工作了.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PMOS 管在5-48v都可以工作呢?

网友A:
开关速度慢吗?  慢就好办! 不是低功耗产品吧   工作电流也不是太大吧    试试这样:   47K 那里并个10V 稳压管  ,

同时47K 电阻值加大         200K 减小。

另外这么高的电压 改用NMOS 采用高端电荷泵驱动比较好

网友B:
47K不能去掉,MOSFET G极不允许悬空,如果C945关闭,那MOSFET G极既有可能出现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速度慢吗?  慢就好办! 不是低功耗产品吧   工作电流也不是太大吧    试试这样:   47K 那里并个10V  ...

嗯.开关频率不高.然后并联稳压管也确实可以.3楼回复的也有道理...哎...太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K不能去掉,MOSFET G极不允许悬空,如果C945关闭,那MOSFET G极既有可能出现悬空 ...

是的..那该怎么办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开关速度慢吗?  慢就好办! 不是低功耗产品吧   工作电流也不是太大吧    试试这样:   47K 那里并个10V  ...

已更正

还有如果对效率要求不是太高可以用PNP 三极管 代PMOS 这样最筒单

网友:
楼主媳妇吗?|好有福气啊!

网友C:
谁能先说说为什么在A点为5V时,PMOS 就不工作了啊?

网友D:
200k的电阻太大了吧,换成200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能先说说为什么在A点为5V时,PMOS 就不工作了啊?

因为5V的时候 GS之间的压差就不够了  按照楼主的参数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k的电阻太大了吧,换成200欧的

换成200R 的,你在48V 的时候. 那200R 上面的电压时多少 .用贴片的功率会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更正

还有如果对效率要求不是太高可以用PNP 三极管 代PMOS 这样最筒单

嗯.高手.....

我画了这个图.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MOS管不会用啊

网友(2013-12-09):
引用 楼主:
嗯.高手.....

我画了这个图.不知道行不行?

大致上看没什么问题   就是那两个分压电阻的分压值   对应PMOS的VGS值   查一下datasheet 合适的话  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