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MHZ PA+LNA电路 CC1100

楼主(2012-07-23):
这是我抄的一个模块的电路,由于刚刚接触射频,尚不能完全理解该电路,请哪位大仙帮忙解释下BFP520构成的LNA的原理, 或者帮忙计算下图中电感和电容的大小,不胜感激

网友:
BFP520所用的电感值很小,好象没有这些规格哟?

网友:
我感觉啊,当然这个是我的感觉,你听听有没有道理。。。。。。。。
首先,图中的电感L1数值可能比较小,这样高频需要比较高的频率才能在上面产生压降,也就是留下信号。。。。。。。
然后 C4和L8组成了恐怕是带通滤波器,都知道LC谐振,但是LC谐振实际上是一个很窄的带通尖峰。。。。。。所以只允许一定频带的频率通过,再加上这个三极管可以计算出来的频谱非线性导致的结果,最后杂波几乎都被滤波掉了,同时有用信号也得到放大了。。。。。。。。。。我是这么感觉的

话说底下那个PA是做什么的?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