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想做个点阵模块检测装置】

楼主(2012-07-23):
我准备做个点阵模块检测装置,就是普通的8*8点阵模块,一个是检测有没有坏点,一个是检测有没有漏电,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主要是该怎么正确检测模块有没有漏电现象。

网友A:
点阵模块漏电?怎么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阵模块漏电?怎么漏的?

漏电就是说某一个点漏电,当点亮这个点时,这个点所在的整行或者整列都会有影响,比如出现鬼影等等。

网友B: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也能碰到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电就是说某一个点漏电,当点亮这个点时,这个点所在的整行或者整列都会有影响,比如出现鬼影等等。 ...

这个可能是引脚间的电阻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也能碰到你呀。

你是哪个呀?报个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个呀?报个名。

09印电   颜亮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