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管的问题,帮我解答下 谢谢了

楼主(2012-07-23):
一个红外对管我不知道怎么用,他有上面有可以接6根线  分别是+ - S en en -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接线 谁能说下吗  谢谢

网友A:
好模糊的图片
元件很少,你把电路画出来,大家一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模糊的图片
元件很少,你把电路画出来,大家一看就知道.

同意,
如果楼主要明白结果,就必须让我们明白你提的问题;

网友:
估计接口类型为串口

楼主:
他好像就是一个发射的一个接收的管子  然后当前面有障碍物的时候S变低电平

网友B:
那个黑的像是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黑的像是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嗯 是的 ,就是一个发射一个是接收

网友:
楼主也没有真品~这可能是偷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