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开关电路中PMOS击穿

楼主(2012-07-23):
如下图,VBAT是三节锂电池串联,电压最高有12.6V左右,在开机后ST3401击穿,无法关机,是否是因为VGSS超过引起的,ST3401 VGSS 最大正负12V。如果是这个原因,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在VGSS之间接个稳压管可行吗?

网友A:
串个电阻分压呀

网友:
串个电阻分压,最好接个稳压管

网友:
串个电阻分压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12.6V......感觉不是GS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电阻分压呀

我另一块板中间串20K电阻分压,3904饱和导通,所有的电压还是分在了GS之间,GS两端电压还是电池电压,20K电阻上几乎没有电压,应该是GS之间的电阻很大,全部降在了GS之间了。

网友A:
哎!
S
20K--G
10K
3904-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S

我就是这样接的,G与三极管C这间串的20K ,现在是有百分之几的板会被击穿,不知道是元件质量不好还是电路上有不当之处,还没有找到问题,头痛得很。

网友(2014-04-12):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接的,G与三极管C这间串的20K ,现在是有百分之几的板会被击穿,不知道是元件质量不好还是电路 ...

您好,分压后击穿的这个问题您找到原因了吗?能不能指点一下啊

楼主:
后来换了个ST2341就好 了,我后面电路有接自恢复保险丝,质量不好,没有起到应有的保护,电源一短路就烧了,改其中一个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