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时序图写程序?

楼主(2012-07-23):
时序图稍微能看懂一点,但是不会根据时序图写程序,下面的时序图大家能帮我写一下程序吗?

补充:
那我仔细说一下我现在不清楚的地方吧。
先把/CS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然后DIO写入数据就可以了?上面写到在CLK上升沿采集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往简单了说就是控制高低电平。。。

网友:
这个很容易,实在不行,可以联系我

楼主:
问题有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