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gtm900-c gprs数传功能的pc机端监听动作问题

楼主(2012-07-23):
问题如下,不管是单片机还是pc机端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都能出现数据正常发送的情况。但是当断开gprs的时候再重新连接时就无法再次连接。当连续点击“断开监听”和“连接监听”后就能正常进行第二次数据传送。我的问题如下:不知服务器端的这个监听程序是否有“重启监听”或者类似的动作?

网友A:
兄弟,你这个软件挺好的.是公共的?

网友B:
楼主这个软件在TCP SOCKET的实现上是瘸腿的。
第一没有处理断开事件,没有释放句柄进行下一次监听。
第二,也是致命的,他只能监听一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软件挺好的.是公共的?

对啊,是在淘宝上买了一个gprs模块,老板给的。你要给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软件在TCP SOCKET的实现上是瘸腿的。
第一没有处理断开事件,没有释放句柄进行下一次监听。
第二, ...

您说的正符合现在的测试结果。不过您是仅凭我的结果说的还是您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正符合现在的测试结果。不过您是仅凭我的结果说的还是您用过这个软件? ...

嘿嘿,没有用过你这个软件,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是在淘宝上买了一个gprs模块,老板给的。你要给你啊。

发我邮件啊,兄弟   362790644@QQ.COM 多谢

网友:
就当一个测试软件了,真的产品也不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