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pt100测温如何准确获得温度值

楼主(2012-07-23):
pt100有标准的表格,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插值法获得温度。

我的测量方式是三线制。

请问:pt100测温时,如何进一步提高温度精度,需要对每个pt100进行温度标定吗?

楼主:
这里查到一个公式,可是缺少rt2参数
==================================
2.温度测量技术(PT100):
当T< 0
RT=Rt
当T > 420
RT= Rt+ Rt2*2.15805393*10-6
当0<T< 420
RT= Rt*[1+(R420-Rt)*3.301723797*10-7]+ Rt2*2.15805393*10-6
相关系数及说明:
RT为对应与温度的线形值,其结果等效于显示温度值
Rt为实际测量的阻抗值,其值是已经减去100?(电桥差放的参考值)的值
  对应的16进制值:
3.301723797*10-7 = B142h * 2^-37
2.15805393*10-6  = 90D3h * 2^-34
R420 = (25390-10000)*2.517082601*128 = 4BA8F3h(4958451.35736192)
其中这里的结果都是已经乘100的值,在显示的时候应该先处理.

楼主:
请问pt100怎样通过它的阻值计算温度?--试试这个公式 青梅,2007-08-08 21:32:07

你可试下这个公式,简单验正,三线制铂电阻试过,其它没试:
T=(Ra-Rbc-100)*2.54
说明:Ra:正常测量,Ra≈Rac≈Rbc

有查到:
  Rbc:即三线制电阻其它两根线(含补偿)的阻值
青梅,2007-08-08 21:37:41

如:
50℃时铂电阻阻值为Ra=119.4Ω,设线间补偿效果很好,则Rbc=0,按上述公式:
T=(Ra-Rbc-100)*2.54=(119.4-0-100)*2.54=19.4*2.54=49.276℃≈50℃

楼主:
采用5度分度表插值,效果不好。(大范围内效果好)
采用(RT-100)*2.54,计算精度很高。(100度内效果最好)

网友:
楼主能普及一下插值法的知识吗??

楼主:
最简单的线性插值。
还记得中学里已知A,B 2点的坐标,C在AB中间,已知c点X坐标,求y坐标。

实际上就是y=ax+b, 2点间斜率相等

(x1-x2)/(y1-y2)=(T-x2)/(RY-y2)

T为求取的温度。

X2,X2均为插值2点we

y均为AD或者电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线性插值。
还记得中学里已知A,B 2点的坐标,C在AB中间,已知c点X坐标,求y坐标。

能给个线性插值C程序参考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线性插值C程序参考学习吗??

论坛上有二分法插值,你搜一下。

我的下位机只处理结果,插值在上位机实现的,pt100用的是1度一个点。语言是图形化的lv,有所不同。借鉴意义不大。

网友(2012-11-06):
按照精度要求直接做一张表,查就是了,现在的FLASH ROM也不贵,比做什么插值容易一万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