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不够平整,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刻大点的PCB?

楼主(2012-07-23):
PCB敷铜板不够平整,当雕刻大一点的板子时(10CM*10CM).
有些区域下刀太深,有些区域下刀都没隔离出来,
大家有什么方法,或窍门,望分享下.

网友:
没刻过,或许可以把它粘到一块平整的木板上吧。
通常做PCB都是用热转印腐蚀的办法

网友:
用热转印的飘过~~~

网友:
用电熨斗熨

网友:
可以刻完了,重新Z调零小范围补刀

有些危险,开始的时候把Z调的高高的要,否则很容易成刀疤脸

网友A:
我用的是曲线救国的方法:采用PCB自平衡软件,用百分表,将检测的数据输入软件中,由软件去平衡G代码,再生成一个平衡后的G代码,此后再用这个G代码去刻PCB,就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曲线救国的方法:采用PCB自平衡软件,用百分表,将检测的数据输入软件中,由软件去平衡G代码,再生 ...

这个方法太牛逼了。

网友:
先把平台铣平,然后用好的覆铜板,基本没问题,如果还不行,就增加一点深度。我雕刻过15cm的板子,没问题的。

楼主:
3Q各位,
PCB转成CNC代码有好几个软件要学,现在要慢慢适应,愿望那天能熟练地刻板.
这样才可以真正替代热转印.

网友:
村长能否分享一下PCB自平衡软件?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