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和重力传感器是同一个东西吗?

楼主(2012-07-23):
加速度传感器和重力传感器是同一个东西吗?

网友:
是,重力场可以看成是加速度场。

楼主:
没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一般加速度计通过测量壳体中承托质量块的支撑物的形变,来获得加速度的。
1.在太空失重环境中,没有外力,壳体和质量块之间没有作用力,定义形变为0。加速度是0,飞行器中的理想加速度计(下称加速度计)度数也是0。
2.如果沿X轴正方向有恒利F推飞行器,设飞行器质量为m,则飞行器加速度为F/m。支撑物形变反映加速度。这时加速度计度数就是实际加速度。
3.如果飞行器在地面静止,Z轴向上,则对地加速度为0。这时加速度计度数是多少呢?在这种情况下,涉及的力有重力和承托力。重力对壳体和质量块都有作用,对支撑物的形变没有贡献;而承托力就影响到形变了。这时加速度计度数Z轴的值大于0,相当于有个向上的加速度。
4.当没有承托的时候(就是自由落体),没有形变,度数就为0,这时我们可以从外部测得“重力加速度”。

嗯,我不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