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多机通讯,如果一台出错,怎么让其于保持正常

楼主(2012-07-23):
使用AVR自带的TWI(I2C)多机通讯,一块主机,4块从机,芯片直接直接连接,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其中一个的SDA或者SCLK被拉低,那么直接影响了整个系统,其余芯片之间也无法正常通讯,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2012-09-15):
这能有什么办法解决,你想出办法来再与大家分享吧

网友B:
看门狗没有复位,那么主机复位所有从机

网友C:
有那种I2C驱动芯片,专门应付当I2C某个器件坏了以后挂起总线,印象中NXP就有这种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I2C驱动芯片,专门应付当I2C某个器件坏了以后挂起总线,印象中NXP就有这种片子 ...

是有这种芯片,我现在在每个从机上加了一个NXP的PCA9511 I2C总线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没有复位,那么主机复位所有从机

产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主机一直复位,从机工作是正常的,而且这种硬件问题,复位解决不了的,除非在程序里加个等待多少时间,就退出,才能不一直复位,但是这样做采集不到数据,基本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能有什么办法解决,你想出办法来再与大家分享吧

加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