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官方下载器是ISP、JTAG还是两者都行?

楼主(2012-07-23):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d ... 0&super_id=1024
画个图不知道改选哪种方式。不知道下载器是不是都支持。
就是假如我买这个下载。我画电路时是按照ISP连接方式画还是JTAG方式画?

网友:
ISP、JTAG都支持,区别在于ISP可以下载、编程熔丝(加密),JTAG可以下载和仿真。

楼主:
谢谢。那我就按照JTAG来了。我这东西不需要熔丝。

网友:
自己玩玩肯定选JTAG,除不支持加密功能外,其他都可以,才占用2引脚。

网友:
isp就是多了加密而已,如果量产的话比仿真器下载方便也快一些,LGT的熔丝也可以用程序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