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贴片电感和贴片电容做成的LC回路Q值可以很高吗?

楼主(2012-07-23):
现在要做一个接收机的前端中心频率50MHz 带宽200K 想实现一个50Mhz的集中参数LC带通滤波器 我计算了一下用10pf电容和1uH电感可调谐于50.33MHz。
不知用贴片叠层电感和贴片电容组成回路是否能有较高的Q值。

楼主:
用软件进行了一下理论仿真 感觉效果还不错但不知道叠层电感的Q值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50M已经到V段了。

无源滤波器特性不会太陡的。而接收机已经有2G单片的卫星接收机了,外围无电感。这个较低频段搞一个向上变频的方案应该挺合适。

别钻牛角尖,找现成技术路线的现成方案去吧。

网友:
老老实实用绕线电感和NP0电容吧,省得了多少钱呢。